编码器+普通电机怎么定位

楼主(2010-04-14):
本人现有一个小项目,要求使用台达的编码器,变频器 和PLC控制一个普通电机进行定位,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谢谢了!!!

网友A:
要看是什么运用场合,重复定位精度多少,如果精度不高的话很好做的。用变频器做个2段速运行,一段工频一段低速。2个限位开关,

网友B(2010-05-17):
用编码器进行脉冲计数 计算距离后 断开变频器启动控制

网友C:
尽量使用带刹车的减速电机!变频器加刹车电阻!

网友D:
编码器脉冲是数计算出位移,根据位移来断开/启动变频器的控制字

网友E:
你不知道普通异步电机也可以伺服控制的吗?如果编码器采用5000脉冲的,定位整定时间不是特别小(比如0.1秒),那么普通Y系列电机可以做到正负一脉冲定位,定位完后以2倍额定力矩锁定电机轴。

就算用普通变频器也可以精确定位啊,西门子有个smart motion contrall,提供多种方式精确定位,比如通过PROFIBUS控制MM440来精确定位,先高速进给,接近终点时爬行定位,其实就是快速运动到终点附近,然后减速接近目标,编码器反馈到MM440,通过通信控制,定位精度足够高,就是反应不如伺服,或者说特性比较软,并且没有锁轴功能,这些软件我在建筑铝型材加工设备上使用过,MM440拖动37KW电机定位,因为定位时间要求不高,通过1:80减速机做到0.01mm精度.

高速的精确定位建议采用安川等通用伺服,反应够快,小功率的用交流同步伺服,大功率的用三相交流异步伺服,价格很低,技术交流可以联系我15818415327

网友F:
如果是要测定运行设备的实时位置,可以将编码器信号引入PLC,然后控制变频器。

网友G(2019-04-11):
学习一下 新人入门 受益匪浅  谢谢

网友H(2019-05-11):
学习下,看了好几个关于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的PLC程序,图纸,越看越糊涂,快搞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