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台高压变频器节能改造项目做预算,求助,急!

楼主(2010-04-14):
现有10kV1800kW、1600kW、1400kW、1200kW除尘风机各1台,风门开口在60%附近,如果采用变频节能改造,请问业内专家:

1)买变频器需要多少钱?

2)大约多长时间能收回投资?

网友A:
加我QQ帮你解决546113556

楼主:
我没有QQ号,邮箱为13823390509@139.com,多谢!

网友B:
风翼,我们是做EMC的公司,可以帮你们解决收回投资的问题,而且不用你们资金支付,不知道能不能合作!QQ1366853602     kdmcn601@163.com

01068956866-601张海滨

网友C:
我们专做高压变频,你们这个节约比例很大,回收资金一般在一年以内。可以联系  QQ 972544804   邮件axin3523@163.com

网友D:
用我们的吧!6KV|、10KV8000KW以下的都可以做,来我们厂吧!我们在江苏南通!注册资金:10000万元刘经理:0513-86559979,13911093205,18962859910

Email:fudarlx@sina.com江苏力普电子,WWW.lipubp.com

网友E:
你们这个节能空间很大,有兴趣你可以联系我具体我们可以在聊聊,13788821712,蔡春雷

网友F:
加我qq,34775146,我给你弄。

楼主:
感谢大家支持,这是我朋友的一个项目。

考虑到工程,预算680万报上去了。

如果批下来,预计年底上,据说倾向采用进口品牌

网友G:
一块肉这么多狼抢,用AISROBICOM的吧.进口第一品牌

网友H(2010-05-27):
当前国内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基本上都用变频器,变频器的起动性能非常好,起动平滑无冲击,起动电流小,但它有下述不足:
1. 变频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开关损耗还比较大,所以可靠性还比较低,故障率比较高,各单位往往由于维修技术跟不上而造成停工时间长。
2. 变频装置输出电压中,高次谐波的含量大,会在电机齿槽上产生局部过热现象,烧毁绝缘,影响电机使用寿命。在调速应用时要使用特殊设计的变频电机就是这个原因。
3. 用变频装置做软起动,当达到亚同步转速要从变频电源向工频电源切换时,必须有良好的同步功能(有的变频装置不具备此功能),否则会产生机械冲击,损伤机械设备。
4. 变频装置价格昂贵。
5. 变频装置电路原理复杂,对维修技术水平要求高,维修时间长。
与变频装置相比,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不足之处仅仅是起动过程中有过流现象,但时间并不长;过电流倍数也不大,空载起动不超过额定电流的2倍,负载起动(风机泵类负荷)不超过额定电流的3倍。
如果电网容量小,一定要求不能大于额定电流,则可以采用无功补偿的方式把起动电流中的无功电流(它是起动电流大的主要因素)中和掉,使它不流入电网。这时补偿装置和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的总造价也小于变频器的价格。
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用于30000KW以上电机的起动时,要采用多台12000KW起动装置并联,现在已经证明了二台并联没问题,多台并联也没问题,这是简单的电路原理。

哈尔滨帕特尔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hrbpattern.com/ 高压软起 10年内零启动失败,10年零故障率;如设备原件老化仅仅需要一个电工即可维护。
电话:045182380384 82380385 技术副总工程师 孙向瑞
qq 755523011

网友I:
1、按照350万预算就可以了。

2、节能回收期可以考虑在2年以内。

网友J:
1、异步电机的效率是90%;

2、变频器的效率是80%;

3、则变频电机系统的效率仅是90%×80%=72%;

4、如果电机在非工频运行时的效率下降到80%,则变频电机系统的效率仅是80%×80%=64%;

网友K:
那要看你的风机是否运行的时间长,如果只看用电量上来说,用变频不划算,当然也要看是什么样的企业和规模

网友D(2010-07-24):
用我们的吧!6KV|、10KV8000KW以下的都可以做,来我们厂吧!我们在江苏南通!刘经理:0513-86559979,13911093205,江苏力普电子,WWW.lipubp.com

网友L:
第一次听说安塞罗宾康为进口第一品牌,别拿七八十年的的低压串联唬人了!真搞笑!

网友M(2010-10-27):
对:刘志斌 关于

1、异步电机的效率是90%;

2、变频器的效率是80%;

3、则变频电机系统的效率仅是90%×80%=72%;

4、如果电机在非工频运行时的效率下降到80%,则变频电机系统的效率仅是80%×80%=64%;

内容的回复:

刘老师,感觉您在高压变频这块很专业,我想请教下:高压变频改造前,如何结合工况来计算具体的节电率?

网友N:
之前实际改造过的项目,在3年左右的时间收回投资

还是可以的

网友O:
对:刘志斌 关于

1、异步电机的效率是90%;

2、变频器的效率是80%;

3、则变频电机系统的效率仅是90%×80%=72%;

4、如果电机在非工频运行时的效率下降到80%,则变频电机系统的效率仅是80%×80%=64%;

内容的回复:

你的变频器效率太低了

网友O:
对:gecysjz 关于回复内容:
对:刘志斌 关于

1、异步电机的效率是90%;

2、变频器的效率是80%;

3、则变频电机系统的效率仅是90%×80%=72%;

4、如果电机在非工频运行时的效率下降到80%,则变频电机系统的效率仅是80%×80%=64%;

刘老师,感觉您在高压变频这块很专业,我想请教下:高压变频改造前,如何结合工况来计算具体的节电率?

你可以咨询厂家的销售,他们通常会给计算好的。大部分厂家有自己的计算软件。

预算基本可以买到进口变频器了。不过这里面应该包括变压器,通常变频器需要特殊的变压器,此外供电是10kV,而常见的变频器是6kV供电。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用我们的吧!6KV|、10KV8000KW以下的都可以做,来我们厂吧!我们在江苏南通!刘经理:0513-86559979,18962859910,13911093205,江苏力普电子,WWW.lipubp.com

网友P(2010-12-13):
对:gecysjz 关于回复内容:
对:刘志斌 关于

1、异步电机的效率是90%;

2、变频器的效率是80%;

3、则变频电机系统的效率仅是90%×80%=72%;

4、如果电机在非工频运行时的效率下降到80%,则变频电机系统的效率仅是80%×80%=64%;

刘老师,感觉您在高压变频这块很专业,我想请教下:高压变频改造前,如何结合工况来计算具体的节电率?

风门开度60%还不节能,真是挺专业的!!!

哥弱弱的笑了!!!如果之前没用功率补偿装置节不了30%电来找我!!!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网友Q(2011-12-01):
我们是甘肃海翔节能公司,根据我们的经验公式,有两种计算方法,60%的阀门开度下,如果是出口阀,节能率为48%,如果是出口阀,节电率为一半左右,24%。关键是要保证负载上原来的压力与流量不能改变,所以节能率没有理论计算高。理论计算值为64%。我们的经验中没有60%,以上的节电率,50%的节电率是实际状态下最高的。

网友R:
我是四川成都能峰公司。主要做西门子高压电机 变频器! 你关心的问题,我们可以一一帮你处理!请联系:张宗明 13980072204

网友S:
对:刘志斌 关于

1、异步电机的效率是90%;

2、变频器的效率是80%;

3、则变频电机系统的效率仅是90%×80%=72%;

4、如果电机在非工频运行时的效率下降到80%,则变频电机系统的效率仅是80%×80%=64%;

内容的回复:

变频器效率你估计的太低,风门开度60%风机的风量会是额定风量的80%多,节能空间肯定是有的

网友T:
改完以后现在效果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