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err16

楼主(2010-04-14):
各位高手,小弟购买了一个直线滑台,驱动器是松下A4系列400w的伺服驱动器,我在调试的时候遇见一个问题,工作在位置环,手动jog时候,运动大约一分钟,显示面板就会闪几下,然后出现err 16号错误。调整过增益等,还是报err16错误,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查一下U/V/W三相的相序是否接错,或者有缺相的情况

楼主:
jog可以正常运转,只不过是运转一会就会报错err16.应该不是相序,也检查过。

网友A:
使用JOG功能时尽量使用出厂参数,如果增益调整不当也会引发ERR16。

缺相的情况排查过吗?如果剥线时剥得比较短,有时会压住绝缘皮。另外,电机不是带制动的吧?机械是否有卡死。

可以拔下4芯插头,用手推一推滑台来确认一下。

网友B:
首先要确认在使能信号接通后有没有报警,如果没有跟线关系不大,使能后JOG报警,先恢复下出厂值,如果还报警,看您用什么控制方式,如果速度量下下X5的15与17号,通就没问题,断送修!

网友C(2010-05-30):
新手路过了解一下,最近也在用松下a4的驱动器和电机

网友D:
是滚珠丝杠的台子吗?

速度慢些行不行,若速度慢就好了

可能是功率不够了

或者把联轴器等传动装置松开,裸机JOG试一下

网友E:
16号报警是过载,先确定是驱动器故障还是电机故障或者外部故障。把电机轴与设备分开试机,正常是外部故障,不正常可换个电机试机,正常是电机故障,不正常可换个驱动器试机,一步步确定,若是驱动器故障可延长加减速时间或者调整增益试机,若需维修请电---13556213286,

网友F:
最大可能性是过载,选择功率大一些的驱动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