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MCGS嵌入版

楼主(2010-04-14):
是这样的,我用的是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首先我制作了一个窗口用于显示实时的数据,在另外一个窗口中,我利用存盘数据构件存储历史数据,还有一上窗口利用历史曲线构件显示历史曲线;将所做的软件下载到TPC7062K中后,运行,当打开实时数据所在窗口时,程序正常运行,但是如果进入到历史存盘数据和历史曲线构件所在的两个窗口后,再回到实时数据窗口,TPC7062K就会停止数据的采集,实时数据显示窗口所显示的数据是存盘浏览构件中的最后一条数据的值。这是为什么呢,应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首先纠正你的一个错误,存盘数据浏览构件是用来来浏览存储的数据,而不是用来存储数据的,存储数据是在后台进行的。你的驱动里面可能设置了采集优化。两种处理方法:1、将驱动里面的采集优化改成不优化;2、每一个窗口里面都放一个输入框构件,以确保数据被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