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样例程序![

楼主(2010-04-14):
我用的plc是FX2N-80MR+伺服控制器FX2N-10GM+伺服放大器MR-J2S-100A+伺服电机HC-SFS 102+触摸屏GT1175-VNBA-C。用于可设定的位置绝对或相对位置控制。

第一次接触三菱PLC,触摸屏和伺服电机,有没有这方面的样例程序,我参考参考。谢谢各位大虾

我的邮箱  liying7894@sina.com  谢谢

网友A(2010-09-10):
我用的plc是FX2N-80MR+伺服控制器FX2N-10GM+伺服放大器MR-J2S-100A+伺服电机HC-SFS 102+触摸屏GT1175-VNBA-C。用于可设定的位置绝对或相对位置控制。

网友B:
浪费了,还单独买了个FX2N-10GM,如果只是控制一个轴,选个晶体管的,用主机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C:
楼主应该是国企的吧,这么不吝啬钱。

网友D:
今天咱不谈浪不浪费,到底怎么控制,大虾们好给个参考程序,供小虾们学习学习,不是吗!

网友E:
进来凑一下热闹的罢了。

网友F:
本网站的工控视频上可付费观看三菱plc位置控制模块和伺服的视频

网友G:
没人来赐教啊?请师傅们拉一把,跪谢

网友H:
10GM用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大部分都不会这样选型,楼主你的这个配置有点偏,可能不容易有样板程序。

网友I:
楼上说的没错,是有点偏。

网友J:
10GM没用过,功能不是很复杂的话,用PLC直接就发脉冲就可以了,要不用个1PG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