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端口故障

楼主(2010-04-14):
有一台设备是plc控制高压柜的真空断路器开关动作,plc发出合闸指令后,真空断路器要给plc一个动作信号(已合闸)

但是工人误把220v有缘开关量接入plc的输入端(应该是无源开关量接入),现在led灯不亮,PCB板上有一个贴片二极管烧断

现在请问高手,如果更换上这个二极管会好吗?

网友A:
估计光耦也坏了,nibazhengge

网友A:
估计光耦也坏了,你把整个输入回路都检查一下吧。毕竟每一路都是一样的器件,比较好查。

网友B:
什么型号的plc呀,一般输入端都带保护的,这个坏了换其他i/0使用.

网友C:
有些会烧坏里面好多元件的,你现在上电运行灯亮不亮? 别的点输入输出能正常工作不? 如果不能正常那肯定不是上面几位说的只单单的输入光耦等这个点的通道坏了。可能高压打到里面了,那就等于是报费了。

-------------------------------------------------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楼主:
谢谢,终于修好了,只是一个二极管击穿了,换上去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