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PLC CPU331问题

楼主(2010-04-14):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台  GE  CPU331   连接后 PLC程序丢失,  我下载程序后正常,可是断电后,程序又丢失,    供电电源有电池插座,没有使用,我用另一台CPU   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请问如何解决?是不是CPU 的存储器有问题?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  说话啊?     再问 CPU331可以用CPU350替代吗?

网友A:
1.设置???

2.Flash????

网友B:
设置里面有保存位置选项。

网友C(2010-06-10):
当你导入程序的时候 下载到EEPROM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