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电机过热

楼主(2010-04-14):
我最近维修了一台无名牌约0。55KW的4极24槽三相异步小电动机(原是轴流风机的电机)因以前电机烧的已面目全非,且此电机修后绕组又是铝改铜,所以无法找到原始数据只知道定子的内径51MM,定子长30MM,我采用的是链式下线,(即隔槽嵌线—头接头尾接尾的方法下的线),匝数255匝,把长24CM。线径0。29MM,嵌线后绝缘良好。因本人技术不过硬,所以当时没浸漆烘干。上电后运转不到3分钟电机就发热甚至机壳烫手冒热气,反复试转结果都一样,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有经验老师给指点指点是哪个地方错了,面对现实我应怎样做?谢谢各位老师救救我吧。

网友A:
测一下电流是多少?一般为接线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另0。55KW的4极24槽轴流风机的电机线径一般为0.35mm。

网友B:
估计是绕的乍数不对,或者接线方式不对

楼主:
我的接线方式分别是A相、1槽—6 槽、7—12、13—18、19—24、1A相首、24A相尾。 B、相是3槽—8槽、9—14、15—20、21—2、3、B相首,21B相尾。C、相是5槽—10槽、11—16、17—22、23—4。5是C相首,23是C相尾

网友C:
测一下启动和运行电流是多少

网友D:
绕的乍数多了,才会发热

网友E:
没浸漆烘干? 那就只好重绕了

网友F:
测一下启动和运行电流是多少 ,看看还正常,或者有可能是绕组不对

网友G:
我刚才排了一下,是不是你的A相排错了,还是你打错了。A相尾应该是19槽,24槽应该与18相接。B相和C相应该没错。再一个你如果上电前不浸绝缘漆情况下,应该串接一个电流表。而且也不应该转太长时间。如果电流没有问题,再浸绝缘漆。

网友H:
一般情况下,铝线改铜线时线经减小0.8陪.绕组匝数可增加5%.-10%.根据你提到情况只要电机在试运行时,电机没有明显振动和电磁噪音,接线正确..可能数椐不对.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赐教,这几天我又找到了一台同类型的正在运行的电机,(外壳一模一样)仔细查看名牌是2级电机,转速为2850转/分,功率是0.37KW,这说明我把以前的基本参数搞错了,现在我准备拆除原来绕组,按2级24槽0。37KW,用同心式绕组(大小圈)重新下线,哪位高手有此类绕组参数请告诉我,另外请问各位高手电机绕好后不浸柒最长能转多长时间,我想绕好后先转100多小时再浸柒可以吗?

网友G:
参数发给你,我认为浸染前不超电流就行。100小时?你不怕破坏绝缘吗?

网友G:
对不起,打错了,是“浸漆”,等到烫手了或者冒烟了,就不好了。可能绝缘被破坏了。

楼主:
对:sport918 关于

参数发给你,我认为浸染前不超电流就行。100小时?你不怕破坏绝缘吗?

点击察看原图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是个新手没有实战经验,是对自己的下线信心不足,只想不浸漆错了好改正

楼主:
谢谢007,确定是我把参数搞错了,前者真是名副其实的高手、行者,现在我准备重新下线,按2级24槽0.37KW。但我不知道按此参数仍用0.29MM的线,每槽225匝对不对

网友H:
不用谢. 同行应该相互交流才对。特别是旧 拆线圈时,一定要细心记录旧数据.2级和4级的24槽电机布线规律是不一样. 椐你的情况我认为线经可能是0.21_0.23左右,每槽匝数可能是210-230匝左右,接线应按照电机修理手册照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不用谢. 同行应该相互交流才对。特别是旧 拆线圈时,一定要细心记录旧数据.2级和4级的24槽电机布线规律是不一样. 椐你的情况我认为线经可能是0.21_0.23左右,每槽匝数可能是210-230匝左右,接线应按照电机修理手册照搬就行..

再次感谢你说的这样细、这样毫无保留、我明天就动手,听我的好消息吧,

楼主:
对:sport918 关于

我刚才排了一下,是不是你的A相排错了,还是你打错了。A相尾应该是19槽,24槽应该与18相接。B相和C相应该没错。再一个你如果上电前不浸绝缘漆情况下,应该串接一个电流表。而且也不应该转太长时间。如果电流没有问题,再浸绝缘漆。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你对小弟的困难如此关心,我明天就动手拆除旧绕组,按2级24槽0。37KW的参数充新绕制新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