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几个伺服在20米范围内的设备上用总线控制方式会比脉冲控制方式成本高很多吗?

楼主(2010-04-14):
多个伺服组成机械手站用于搬运,不用插补,不用同步,  纯粹是定位运动,

如果选用CANOPEN总线的伺服,会比普通伺服贵很多吗?

这么多伺服如果用多个定位模块集中控制,那PLC成本也不少吧!

如果多个定位型PLC分开成多个站用脉冲控制,然后再用MODBUS连接起来,这样会不会比总线方案便宜?

伺服跟PLC都用国产的,

本人只想问问,没做过项目,请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A:
那用台达的吧,伺服和PLC都支持Modbus,伺服内置了点到点的定位功能。 高级的话,PLC侧可以加个CANOpen的主站模块,伺服也有支持CANOpen的型号。

网友B:
你这是实际的项目吗? 如果是可以联系我.我有个定位模块通过网线分布式布置的方案.用普通伺服.成本低.  QQ 57577105

网友C:
未必会贵很多,估计一下:脉冲式伺服+PLC+运动模块的钱 是否大于 带CAN的伺服+主控的钱

楼主:
实习参观的时候在人家工厂里见到一眼!

脉冲式伺服+PLC+运动模块 ,国产的有这样的大型PLC加运动模块吗?单IO点就300多点了,运动控制另外算。

带CANOpen的伺服+主控  技术难度大吗?

初学者,就只知道问问题,大家别见怪哦!

网友C:
原来会有20几个伺服,个人以为还是用带CANopen的总线式伺服+CANopen主控的方案更适用,很可能还更经济。

楼主:
国外品牌好像一个4轴的运动控制扩展模块比主机还贵是吧

网友D:
那还是得看你的要求了,若是要求高的话最好是ETHERCAT(工业以太网)

对于多轴控制肯定是好很多。由于是并行总线,可多达上百根轴。(CAN open是串行总线)

对于每根伺服轴的定位既可以做在伺服驱动器内部(欧系一般都是这样),也可以是上位机控制。完全不需要楼主所说的运动控制卡了。所以成本应该也不错的。

若有兴趣,道是可以交流一下。

QQ 31452541.

TEL 13795243230

网友E:
楼主,我们公司生产的4轴以太网通讯的卡就可以轻松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卡具有24路I/O输入。具体可以和我联系:

QQ:975997903

网友F:
买一块CAN卡,然后配备带CAN总线的驱动器(支持标准反馈接口),电机选择标准ABZ类型的,总成本估计17万就够了,甚至可能更少。

楼主:
标准反馈接口  是指什么接口啊?   为什么选择   标准ABZ类型   ????    17万 ???

网友F:
电机反馈采用AB正交加零点信号形式,这样只要驱动器支持这种反馈,电机其它的参数可以自己设置到驱动器里面。这样成本肯定比全套采用欧美的便宜多了。如果有兴趣,可以给我发邮件jefferyang@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