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计算电机的功率,P=UI还是P=R*T/9550?

楼主(2010-04-15):
现已完成电机的选型,电机参数如下:

电机的空载转速40rpm,峰值转矩为12000Nm,峰值电流为165A;连续转矩为5500Nm,连续电流为75A。

根据计算,我们使用时所需最大驱动转矩为9000Nm,该转矩需要连续输出一段时间(不会超过1小时)。根据所需9000Nm的使用条件,我计算得出此力矩输出条件下的电流为122.7A,电压330V。我看网上有2种计算方法:

(1)P=UI。

(2)功率=转速*扭矩/9550.

这两种方法计算有什么区别,我想知道电机向电源侧索取了多少功率,到底该用哪个方法计算?谢谢大家。

补充:计算得出9000Nm的输出力矩是电机处于正弦振动状态,我上面计算的9000Nm对应的电流值是按9000/5500*75计算得来的,但我不知道此时对应的电压值是不是应该按照这个方法计算?此时对应的功率点是否为电机的最大功率点?

网友A:
这两种方法的区别:第一种为电源功率计算方法,不过公式为P=1.732UICOS∮

                                   第二种为电机轴输出功率计算方法

要想计算电机的实际电源功率可以先测量一下实际电流,再套用公式P=1.732UICOS∮就可以了。

楼主:
对:lppll 关于

这两种方法的区别:第一种为电源功率计算方法,不过公式为P=1.732UICOS∮

                                   第二种为电机轴输出功率计算方法

要想计算电机的实际电源功率可以先测量一下实际电流,再套用公式P=1.732UICOS∮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1)COS∮一般取0.8,对吧?
(2)我计算电机功率的目的,为了提380VAC供电电源的容量要求,所以我得在电机通电之前,也就是设备就位之前,得出我的设备需要用多大容量的电源。不能通电后再测。

网友B:
扭矩=9550*功率/转速,反推应为功率=转速*扭矩/9550,算好后稍加余量定电源既可。

电机转速这么低,是不是己加了减速器了?电机好像40几KW就行了。

楼主:
对:快乐井蛙 关于

扭矩=9550*功率/转速,反推应为功率=转速*扭矩/9550,算好后稍加余量定电源既可。

电机转速这么低,是不是己加了减速器了?电机好像40几KW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电机驱动器与相应的电源都已确定,不是定电机电源,而是定电机电源再向上一级的380VAC电源插座的容量。

网友B:
看不懂,电机和电源己经定了,难道插座定不下来?

网友A:
如果要定插座的容量可以按(1.2*电机的额定电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如果要定插座的容量可以按(1.2*电机的额定电流)就可以了。

谢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