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指导一二。。。(s7-300编程)

楼主(2010-04-15):
     我是个新的不能再新的新手。请问s7-300 I/O有什么限制要求?另外:

            模 块                        路  数                    接   口                         说  明

                                                1                     AI2   %     0.0                  烟气湿度

       温湿度(2)                   1                    AI3     ℃    0.0                  伴热盒温度1

       压  力(1)                     1                   AI4     kpa  0.00               测量池压力

                                                1                  AI5     kpa  0.00               烟气压力

      流速仪(3)                    1                  AI6       ℃    0                    烟气温度

                                                 1                 AI7        m/s   0.0                烟气流速

      以上是一个烟气监测系统中的AD输入,请教大神们该如何编写它的程序。急用!急用啊。。。。。

      谢谢大神们!!!!

网友A(2010-06-05):
信号是不是标准的4-20ma

网友B:
可能要点RMB 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C:
在珠三角可以联系一下。21406063@163.com

网友D:
我在广东珠海,免费为你提供技术咨询,QQ:27899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