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嵌套excel后,如何向其他电脑下发excel信息?

楼主(2010-04-15):
RT,A电脑intouch上已经成功嵌套了EXCEL表格,并让用户在view上输入信息。

同时要求A电脑view上的EXCEL信息实时发送到B,C等电脑view上嵌套的excel中。怎么做到呢?

以前做过B电脑访问A电脑的VIEW,单好像只能访问到单个标记名,不能直接访问整个EXCEL表格吧。

PS:该EXCEL有好几个sheet,并且内容繁多,不适合给每个单元格设置标记名。

楼主:
请高手相助!不甚感激!

或者是否有更好的excel activeX控件,更利于实现这个功能。

因为这个excel插件好像不能自动保存,功能也比较限制。

网友A:
方法有问题。

A机的数据,用INTOUCH 访问服务器的方式,下发到B C机上。

再把数据用DDE转到本地的EXCEL中

QQ:325139815

网友B:
我的三菱FX2N30MT电源板,找不到!丢了怎办??

就是PLC有三层,IO控制部分,数据处理部分,电源部分。最后一部分没有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有问题。

A机的数据,用INTOUCH 访问服务器的方式,下发到B C机上。

再把数据用DDE转到本地的EXCEL中

QQ:325139815

不好意思没太听懂,我会加您QQ慢慢请教

网友C(2019-02-25):
你解决了吗?

网友D(2019-07-26):
引用 网友A:
方法有问题。 A机的数据,用INTOUCH 访问服务器...

学习了,这是高手

网友E(2019-11-04):
没看明白,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