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R系列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降

楼主(2010-04-15):
前天修个三洋R系列伺服,故障为报警81H。

测量编码器的供电电压为4.2V,不能满足编码器最低4.75V的要求

但是不启动S-ON的时候,5V又正常,一旦切换到JOG模式,开启S-ON,编码器供电电压从5V跌到4.2v,同时风扇的电压明显也跌落(听见风扇转速明显下降)

换过5V的输出滤波电容,无改善;也换过开关电源的300V滤波电容,亦无改善。

现在没法子了,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你另外在共个5V电压不就行咯

网友B:
5V的输出电流是过载了?

-------------------------------------------------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楼主:
应该不是5V过载了

伺服使能一打开,5V的风扇的供电就掉下去

换个新电机上电一样的现象,5V带的是编码器

网友C:
开关电源性能下降,带负载能力降低,换个新的吧;最简单的找个5V开关电源外接下。

网友D(2010-05-19):
三洋R系列伺服,我维修过不少。这问题可以解决。欢迎进入我们的网站 www.gzjnd.com进行技术交流杜工。

网友E:
惠州市技高科技专业维修三洋R系列伺服----13556213286

网友F(2011-04-14):
RS1A03AA这个型号的机器有很多报警81H的,已经解决了,是开关电源问题,还有由于开关电源问题引起EEPROM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