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0-04-15):
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有什么关系,电机的额定转速都有哪些?谢谢各位大侠高手了!

网友A:
主要看应用了。

一般异步伺服最高转速是它的恒功率区段的最大值。原则上还可以高一点。但力矩下的很快。

同步伺服一般最大转速就是额定转速的120%。除非定制,否则很难再上了。

欢迎交流。

QQ31452541

楼主:
哦,是这样的啊,谢谢啊

网友A:
没关系,大家都是同道中人。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