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8000触摸屏与PC机的连接线

楼主(2010-04-15):
本人新手,需要做一根威纶MT8000触摸屏与PC机的连接电缆,想请教下应怎么连?

网友A:
用U盘吧,比较简单!

网友B:
威纶MT8000的触摸屏于电脑的连接线,你自己一般是做不了的,是USB线,用一般数码产品的USB线就可以的

同时还需要安装驱动,或者用U盘下载

技术交流:QQ :470331240    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