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康高压变频器的设置

楼主(2010-04-15):
我们单位的罗宾康高压变频器原来采用的是外部2个接点控制高低速,现在想改为外部模拟量控制速度,不知应该如何修改参数?请哪位仁兄帮帮忙?指点迷津(4105设置成了EXT 1;外部信号接到了71,72端子,但不好使)

网友A(2010-06-09):
不知道你解决问题没有,4105设置成EXT1和外部信号接到71、72端子只是实现模拟量控制速度的一个步骤,另外还需要修改控制器中的sop程序将速度命令通道设为模拟量通道1。你把sop文件下载下来传给我,我修改并编译后再传回给你。我的邮箱shaking928@sina.com.cn

另外,最好能告诉我你的变频器订单号(SO)和产品编号(PN),我可以查到你的变频器图纸作一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