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下载

楼主(2010-04-15):
程序上传不了也下载不了

先把硬件下载出现硬件(离线)和硬件(在线)不一致然后就终止在线

可是PLC里面的程序又可以运行

诊断也诊断不了

怎么办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连线的问题,换一个试试,里面的小器件很容易坏的,也有可能是电脑上软件的问题,要是那样的话就重装吧。一起学习~~~~

网友B:
把plc重启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