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压器找同相怪问题

楼主(2010-04-15):
一个工程中,两台变压器设计一用一备。一台投运后,另一台投运前测同相,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变压器二次侧两个B相 无电压差,A 相C相为380伏,于是认为AC相接反,可是经更换变压器一次进线AC相后,怪现象出现,两台变压器AA,BB,CC相间电压均为250伏左右,比较奇怪的是第二台变压器的A相与第一台变压器其它两相一个是250伏电压,一个是500伏电压,BC相现象一致。两台变压器组别、功率均相同,不知是什原因,?两台变压器为干式变压器,不是一个厂家出品。第一台变压器正常运转,第二台线电压400伏左右,相电压250伏也正常。请各位帮助分析一下可能原因。

网友A:
 两台变压器中性点方式?

网友B:
接法不一样.相位不一样。有相位差。

网友C:
相位不同,建议再次调线《变压器二次到一次断路器的线》

网友C:
说错了,是一次这边的线再调,

网友D:
相位是多少

网友E:
不要用数字表测试,恢复原来接线方式,用两个白炽灯泡串联测试一下看看是否有电压差,有时测试有电压但是实际没有,有负载灯泡试一下

楼主:
用指针表测过了,结果一样。

楼主:
“用两个白炽灯泡串联测试一下看看是否有电压差,有时测试有电压但是实际没有,有负载灯泡试一下 ”

能行吗?

网友F:
应该够条件的,你。

自己画好矢量图,一定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细心想细心画。

网友G:
1.西门子PLC S200,300,400编程软件,罗克韦尔AB软件等编程软件培训
2.AB编程器,软件低价出售
3.电气工程师证培训,国家认证,绝无虚假,可网上查询,通过率100%,价钱合理。
东莞培训机构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3480208156

网友H:
变压器的直阻是一样吗?你测量直阻

网友I:
同意七楼的说法,再一个看看你的变压器接法是不是一样

网友J:
用相位表测测

网友K(2010-05-15):
因为磁路不一样建议用相位表 测量

楼主(2018-04-19):
最后确认是母线桥里厂家接线错误,感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