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W16万能断路器工作原理及内部接线

楼主(2010-04-15):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DW16万能断路器内部接线和它的工作原理,最好有图,不胜感激

网友A:
此万能断路器接线分为几部分也不是几复杂,但画出来有点麻烦!本人2年前也上百度找不到,你试试联系厂家发本使用手册看看,本人最后也是找厂家要到,经验,如果是雷电来后烧保险,记得在此二次回路用10A保险,本人曾经帮人家单位修理,二次线路,合闸线圈反复检查!其单位电工把4A保险混在一起,晚上不大注意,一推闸就啪啪合不上,几秒后就烧保险。正是马力少有劲用不上《一般那些保险桥一大堆装在一起,有TV的,电压表的,所以要特别注意万能断路器那两相用10A!

楼主:
你说你10A保险是用来启动断路器的是不是

网友B: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我可以给你找一下资料。

网友C:
这个我也需要,有的朋友请发我信箱里,不胜感激!sfgl99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