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励磁识别不能运行

楼主(2010-04-16):
     新变频器,今天上电准备调试,按照说明书逐步操作,参数设置完毕,运行励磁识别,但是励磁识别无法启动,检查参数没有发现问题,请教各位是那里出了问题?DTC模式?

网友A:
DTC模式必须变频器有电机负载才能执行,没有电机时可按标准执行调试,等变频器带上电机后再作DTC

楼主:
带电机的、与负载脱开了!

网友B:
严格按电机铭牌设定参数,特别是电机的同步转速

网友C(2010-07-25):
引用 网友A:
DTC模式必须变频器有电机负载才能执行,没有电机时可按标准执行调试,等变频器带上电机后再作DTC

网友D:
是不是操作出问题啦

网友E:
你的是否出现了no motor date的提示?

网友F:
电机参数设定正确,带上相应负载,再做一次,还不行,看看驱动整流部分的三条数据线有没有位置插混了。

网友G:
应该是变频器没有出现备妥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