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800与S7-300通讯组态

楼主(2010-04-16):
请问S7-300与ACS800 进行DP通讯时,需要在300上进行组态选择通讯类型(eg:PPOtype2;或PPOtype4),但是他们在S7-300组态中的地址不同,PPOtype2有两行地址例如输出:pqw256--pqw263,pqw284--pqw295;PPOtype4只有一个地址:pqw284--pqw295。请问选择类型2时,我在编程时应该用那个地址呢???

网友A:
两种通讯协议只是传输数据量不同,起始地址和范围有不同,都可以自己设置起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