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变频器的冷却风扇什么时候运行

楼主(2010-04-16):
atv71变频器的冷却风扇什么时候运行,新安装的ATV71的变频器,运行后,好长时间冷却风扇不运行,那么什么时候运行呢?高手回答?多谢!

网友A(2010-06-22):
我的atv71  37kw是在启动时风机转,但是小功率的4kw .5.5kw的启动之后风机不转,修了几台这种小功率的开始风机不转以为是风机坏了,查过风机没问题,查板上的风机供给电压0v,后短接了一根线后风机上电就转,用这样的办法连续修了两台,之后,过了很长时间又接了一批小功率的这种变频器,发现都是启动之后不转,怀疑是变频器是在检测到温度达到一定值之后才转,有高手遇见这种问题的望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