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能否用国产驱动器

楼主(2010-04-16):
手头有一个三菱电机,型号是HC-KFS73B,参数是INPUT 3AC 103V 5.6A OUTPUT 750W 3000R/MIN,抱闸电压AC220V,配套驱动器应该是J2S-70A,想用国产驱动器代替,可以吗?另外参数标牌上103V是什么意思?是103伏吗?但是驱动器说明书是3相220伏啊。

网友A:
日本人的伺服都是要配套用的,没听说有国产驱动器可以配三菱伺服的.

网友B:
如果你愿意尝试,可以试试深圳等地产的伺服驱动,不过首先确定电机编码器类型了。

另外也可以尝试用台达,东元等驱动试试,

以上均需要自己测试了。不好意思,我也没动手试过,不过据说可行!

网友C:
把三菱的编码器拆了,换成国内伺服常用的编码器,或许可以用国产驱动器带起来,只是不要奢求性能了再

楼主:
谢谢三位,看来替换我是玩不转了,拆编码器对我来说是不可想向的事,还是老老实实找原配吧。

网友D:
我有这款驱动:MR-J2S-70CP

请联系:www.jmzhlj.cn

楼主:
我查了一下,驱动器应是MR-J2S-70A,请问楼上的朋友,你的型号后面的CP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请问该如何结贴啊。

网友E(2010-05-29):
主要是如果驱动器内部的解码电路能识别电机的编码器就可以配

网友F:
不同伺服之间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