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KEPServerEX数据记录机DataLogger

楼主(2010-04-16):
谁有KEPServerEX数据记录机DataLogger

OPC能连接数据库是吗?

网友A:
比较新的版本里有,这个功能就是可以把OPC数据写到数据库里

网友B:
是的4.5版本肯定有,在安装的时候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DataLogger 的教程或实列呢?

是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工控软件中可以用DataLogger 来代替SQL工具操作数据库?、???

网友C:
对:工业控制12345678 关于

有没有DataLogger 的教程或实列呢?

是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工控软件中可以用DataLogger 来代替SQL工具操作数据库?、???

内容的回复:

可以,只要工控软件有OPC SERVER

网友D(2010-07-03):
各位大哥  kepserver  软件跟wincc 怎么通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