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CP343-1和威纶通的触摸屏,PLC网络连接和程序里该怎么做啊?

楼主(2010-04-17):
CP343-1和威纶通的触摸屏,PLC网络连接和程序里该怎么做啊?
我是参考的proface连接CP343-1的例子做的,就是
1、做在网络组态里边插入otherstation,建ethernet设置IP,连接上CP343-1的网路哦,后在CPU中插入连接,选择tcp-connection;
2、程序里边直接调用FC5和FC6功能块。
但是好像连接的不是很好。
我第一次做。大家有成功案例没有,或者给我点方法建议什么的,急死了!!!

楼主:
大家有什么说的请不要吝啬啊

楼主:
S7以太网连接屏是不是像MPI口一样,程序什么也不做,数据自动交换的。这个确定了,(是的 你已经在屏里面选择他的驱动 就不用做啦)
那么我的问题是不是就转化到300加CP343-1连接以太网设备(以太网设备是不还要分西门子公司或者是第三方设备的)时,还是否需要使用fc5SG-SEND和fc6SG-RECEIVE呢?

楼主:
无人问津啊,头疼。今天试验了,还是直接选择屏内默认的端口就能连接,是否说明我的plc内插入的otherstation根本就没有作用呢

网友A:
你直接电话维纶不就行了!有些东西会的人是不会共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