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PF700S)过流跳闸奇怪的现象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0-04-17):
我公司翻车机安装一台AB POWER FLEX 700S 变频器,一拖二,无编码器矢量控制,稳定投运一段时间后,出现一翻车,变频器就报过流报警跳闸现象,,翻车机本体仍在0度,没有动作;对电机\动力电缆\机械传动各部套检查未发现异常,解掉机械机构,翻车机本体靠自重心能够翻转至30度,说明机械部分不存在问题,重新进行自整定,分别对一台,两台电机做驱动测试,均能正常启动;断电连接传动机构后,重新上电试运,又出现过流报警现象,直接对变频器做静态自整定后,又能够正常翻车.

这时候发现一个问题,自整定后(整定数据已经按照提示步骤保存,也能查询出),一断开电源开关,就出现过流故障,所以目前就是要求运行人员不要将变频器断电,来维持正常的接卸作业.

请各位大侠协助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顶一下先,期待哪位大侠协助,

楼主:
继续顶一下,期待哪位大侠协助,

楼主(2010-06-14):
解决了,控制板出现故障.

网友A(2010-08-16):
哥们,交流下,我们公司的翻车机系统用的是FLEX700,其中的推车机是两台电机,分别配一个变频器,靠通讯控制实现两台同步;

近期因为一台推车机#2电机报F122故障,更换了一块IO板,结果将所有参数重新设一边,未进行自整定,现在能运行,但是这台电机的电流变化较大,另一台电机很稳定;

请教下,如果我对单独一台电机自整定,不想拆负载,只做静态,步骤是不是先设“61为1”,然后怎么办?不胜感激!

我的QQ64353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