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MD系统开机414 424 434 报警

楼主(2010-04-17):
立式加工中心机FANUC 0-MD系统开机414 424 434 号报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故障现象

1,电源供应器上显示00,(电源供应器有300V直流电输出)

   主轴驱动器显示——,

   XYZ驱动器显示—,(XYZ驱动器是一体的)

  后面电柜上电后发现主接触器吸合(以前是操作面板开机完成后才吸合)往电坑器.电源供应器送电

  主接触器吸合的线圈接点220A接在R上,220B是从S到电源供应器上CX3再到线圈220B接点,

   电源供应器CX3里面是怎么控制主接触器的呢?

网友A:
主接触器由电源供应器CX3控制 300Vdc出来  那不该414 424 434 啊

网友B:
414 424 434 是伺服有异常电流抱警

网友B:
查一下诊断号720-722

网友C(2011-03-02):
检查编码器或屏蔽外编

网友D:
DC过电压警报,再生电路故障与屏蔽无关,另外伺服电源有7号报警故障出在电源再生电路上的功率模块。

网友E:
XYZ轴数字伺服故障。具体参考P720--722诊断参数,看其哪一位为“1”,在进一步判断可能原因,诊断参数是为型参数,P720、P721、P722分别对应XYZ轴,看各轴的哪一位为“1”:

    #7       #6      #5        #4         #3        #2          #1        #0
   OVL    LV    OVC    HCAL    HVA    DCAL    FBAL    OFAL

各位为“1”时的具体含义如下:

OVL 产生了一个过载报警,该位引起400 402 406/490 号伺服报警
LV 在伺服放大器中产生了低电压报警,检查LED
OVC 在数字伺服内部产生了一个过电流报警
HCAL 在伺服放大器内产生了一个异常电流报警,检查LED
HVAL 在伺服放大器内产生了一个过电压报警,检查LED
DCAL 在伺服放大器中产生了再生放电电路报警,检查LED
FBAL 产生了一个断线报警该位引发4n6 号伺服报警
OFAL 数字伺服内部产生了一个溢出报警

现在看OVL、OFAL应该都不会出现,其他几个位均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