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力变压器并联使用故障

楼主(2010-04-17):
             单位有两台油浸变压器250KVA,同厂家,各参数一样,符合并网要求。A台变压器带载工作情况为390V,电流90A,三相平衡。《单独使用》,另外一台B带载使用为410V,电流为85A,也三相平衡。各自单独使用变压器正常。当两台并联使用情况下,电压为400V,开始电流出现问题,A电流180A.基本平衡,可B就是有两相240A,一相为160A。两台变压器运行无大噪音。怀疑是分接开关不调在同一位置。不过回头仔细复习电工资料,分接开关主要作用是相对高压电压而言,就是说二次电压是死的400V,当市电网不是10KV时,调节分接开关。这样说来是变压器内部问题??希望大家为我仔细分析。

网友A:
两台变压器 二次侧电压一样么,不带载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不同的话,不能并联运行

楼主:
对啊,两台变压器空载时电压不同,我已经停止一台了,妈逼啊,单位领导说一台不够用,叫我修,修毛啊,连克另棒也不买,拿啥拉啊!难做啊。

网友B:
检查两台变压器的高压侧是否同一电源,如果来自不同的电源就存在同期性问题
轮流检查各变压器空载电压是否一致,最好轮流停一台变压器测量直流电阻对比,
正常如果两变压器接线组别、变比、短路阻抗,相序、容量、且为同一电源,就应该负荷分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