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星型接法电机低频转矩不够,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吗?

楼主(2010-04-17):
1.5KW星型接法电机低频转矩不够,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吗?

网友A:
电机上标有三角和星星的接线方式与典雅没有,像这样小的电机应该是星型是三项380V,而该成三角型是三项220V,你要首先确定是否有这样的电压再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