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CGS与ADAM6000系列模块在设备组态时怎么处理

楼主(2010-04-17):
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

由于做毕业设计,所以要用到MCGS组态软件与研华ADAM6000模块,包括6015,6018,6024;我的目的是通过热电偶或者热电阻采集到信号,然后输到ADAM模块中,再通过RJ45的水晶头接口送到电脑中;

我采用的是研华的ADAM6015、6018、6024三块模块,问题是在MCGS进行设备组态时根本没有研华6000系列的设备啊,听别人说选择5000系列的就可以了,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是足台的时候父设备选什么?选通用TCP/IP父设备么?子设备呢?

选好了了的话里面的IP地址怎么设置?因为我之前选择了在填IP的时候,比如说是202.198.XX  。填完后就变成了202,后面的全没了,这是为什么呢?

下次我把图弄上来。求高手指教,我可以把我组态好的文件发上来让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西安万华电气---主要从事各类数据采集和分析,销售研发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的宗旨;致力服务于专业客户,做数据监控和分析的专家

 公司24小时移动电话 13389207092

网友B:
用过4000 的模块,没用过 6000 系列的模块

 不过这个问题,找mcgs的工程应该要解决的快点

又赢了,呵呵

网友:
主要是要有对应的驱动才行,如果没有驱动的话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去MCGS工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