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s-s与西门子S7-200 CPU224通讯

楼主(2010-04-17):
PWS6600s-s与西门子S7-200 CPU224通讯,可是怎么也通讯不山去。线也做对了。是25对9通讯的。PLC这边还要怎么设置吗?PWS还要设置些什么?请高手指导。。

楼主:
在线等待。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A:
PWS6600用它的DB25的话,如下接线:PWS14--西门子S7200的3;PWS15--西门子S7200的8.

屏要设置通讯参数,PLC默认为9600 ,8 ,E,1.如果没有改西门子PLC的系统参数就设9600.如果照上面做还有问题,可以联系 上海周济电气 402761721.

网友B(2010-06-26):
从新建开始,一般选项卡里选择人机界面型号PWS6600S-S标准型,PLC种类选择COMPUTER(AS MASTER);连线选项卡里点击“新增”装置种类选择SIMATC S7 200(via PPI network )触摸屏上的COM1连接电脑 COM2 连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