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电位能否和地线连接?

楼主(2010-04-17):
请问各位师傅等电位能否和地线连接?如无等电位接线端子能否用地线代替?

网友A:
一般是不允许的,

网友B:
等电位我这样理解的,可以和大地相联接,而且要求等电位的地方比接地要求高,比如我们的浴室,在下边布满了接地网,整个浴室没有电位差,如有漏电是能保护人不发生触电事故。

楼主:
等电位接线端子能否用地线代替?

网友C:
接地线可以从等电位那边接出来吗?等电位箱是不可以接机器地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