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电压母线安全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0-04-17):
我厂安装380V电压母线安全距离只有40mm 可以用不?究竟380V电压母线安全距离是多少?谁能回答,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最小安全距离是;25mm.

网友B:
你看下低压总断路器的接线就知到40MM可以了,最小安全距离是25mm,主要考虑母排短路电流产生的电动引力。

网友C(2010-09-17):
学习了!谢谢!现在才发现自己很多不懂

网友D(2010-10-20):
答案是肯定的,足够了。配电系统电气间隙8-10mm就可以。

网友E:
你只要看看断路器、开关等就知道安全间距是多少!

网友F:
距离与母线的安装刚性有关,低压母线主要不是绝缘指标,要考虑在短路电流通过时产生的电动力,不至于破坏母线的安装结构。

网友G:
 额定电压“大于300V 小于660V”爬电距离为14MM,电气间隙为8MM 。有规范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额定电压“大于300V 小于660V”爬电距离为14MM,电气间隙为8MM 。有规范

1、安装母线距离应该大于“爬电距离为14MM,电气间隙为8MM”;

2、 安装母线距离应该大于多少?与安装的刚度、环境湿度、温度等等有关;

3、不过,40mm 够了!

网友H(2023-10-25):
首先你厂的地理位置,工作环境未知。但根据国家规范,间隙要求大于25mm,你们现在是40mm,完全符合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