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并联问题

楼主(2010-04-18):
问:在notebook电路板上,为何很多的Vcc下都会并联有很多的电容,通常有10个之多?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谢谢!

1。解答:为画图方便,其实是分开的,作退藕或滤波。

2。解答:在 PCB 上每个芯片的 Vcc 到地都要安装一个退耦电容在离引脚最近的位置上, 从电路图上来看, 它们都是并联的。

3。解答: 1、这种用法常见于开关电源部分,作用是高频滤波。2、多个电容并联主要是为了降低电容的等效阻抗,因为并联。3、用小容量的陶瓷电容代替了电解电容,增加了寿命。4、电解电容的寿命只有几千小时,而陶瓷电容的寿命有几十万小时。5、防止趋附效应的原理是增加导线的表面积。6、多个电容只能降低线路可靠性,而不可能增加。
 大电容的高频性能很差。通常电容越大,其谐振频率越低。一旦超过谐振频率,电容将表现成一个电感,完全起不到滤波的作用。如果用N个小电容并联,由于每个小电容的谐振频率都很高,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有的电容用于芯片的电源引脚上,是为了滤波得到“干净”的点压。这一点和楼上讲的是一样的。

4。解答:有很多方面的考虑:1.放多个电容,可以分布与用到电源的不同的地方做储能电容用。电容值较大的电容可以储存相当大的电量,电路中变化比较缓慢的纹波噪声其实是电流、电压变化造成的,就可以依靠这些电容来满足变化的需求,过滤掉纹波。
2.对于频率较高的噪声来说,在噪声出现的地方放置对高频信号呈低阻抗的小容值的电容,可以让这些噪声“短路”到地,从而滤除。
其实这就是去耦合和旁路的原理。
而对于电容的选择来说,如果噪声的频率分布广,放置多个不同容值的电容,形成一个矩阵,可以滤除很宽频带的噪声。这也是为什么用10个100uf的电容比一个1000uf的电容效果可能要好的原因。这里再补充一下:电容对频率的响应其实和电容的介质,封装形式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铝电解电容由于引脚在高频时有如一个电感,所以对高频响应 较差,但对低频可以起到很好的滤波作用,而钽电容则性能更好。

5。解答:并联主要是降低电容的ESR/ESL,起到更好的滤波效果.一般有些IC芯片对core电源要求很高,故滤波电容要就近放置.数目则要根据实际情况.

6。解答:频率特性更好:在BYPASS电路中有两种好方法;(1)双通道:大电容与小电容(0.1-0.01UF)。(2)
多通道:相同的小电容并联(一般是NF级的电容)

以上问题以外,不少情况是为了省体积,一个大电容本身个头太大,安装不便,故化整为零的考虑也是有的,每个集成电路的电源滤波或作去耦用,往往靠的是零点几微法的独石电容,而不是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