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冗余问题???

楼主(2010-04-18):
小弟,有一个工程要求链路冗余;两个服务器wincc(数据一样即冗余)与交换机相连,我的客户端(力控组态软件)也插在这台交换机上,我通过opc读取服务器上的数据,目前我只能读取一个
server上的数据,一旦这个server停掉了我就得不到数据。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一种网卡或是程序能将两台srever的IP绑定成一个,一旦一个断掉了网卡会从另一个IP即server
上继续读取数据。(两台server不会同时关掉)。 谢谢

网友A(2010-12-11):
组态软件应该支持网络服务器的设定,即冗余,也就是说主服务器出现故障后,软件后根据你设置的另一台服务器的IP (即冗余服务器)进行切换,看下是否有相应的设置;

网友B(2011-03-26):
用MatrikonOPC的MatrikonOPC Redundancy Broker (ORB),可以轻松实现OPC Server的冗余

网友C(2011-05-02):
三维力控的 OPC Client 驱动是支持 冗余切换的。

你需要向 技术支持索要,标准版确实是不支持对冗余OPC Server切换的。

因为绝大部分的 HMI软件的 OPC Client驱动都不支持 针对OPC Server的冗余切换。

所以当时 力控为了满足这部分市场的需要,实际上第一个是为了满足我项目的需要,

专门开发了 支持冗余切换的 OPC Client 驱动。

可以配置2个IP 或者 2个机器名。

A挂了,自动切换去读写B。

同时,还可以支持静态的负载均衡。

例如 非主-备式的那种服务器。

2台提供OPC Server的机器是并列的,而不是主-备式的。

那么 6台 力控可以是 先A 后B。A挂了,再切换到B。

还有 5台力控可以使 先B后A。 B挂了,再切换到A。

这样,使得 2台 OPC Server机器的负载 大致上比较均衡。

避免一台机器负载很重,另外一台机器负载很轻这种情况。

而且,在切换时更安全一些。

假如 全部的11台都在A上,A挂了,去切换到B。

再快再快 也需要3-5S,这跟用什么软件没关系,跟网络机制,OPC机制,Dcom直接相关。

那么3-5S 的时间中断对于石化,冶金,电力是不被接受的。

如果是所有的客户端被分散在2台Server上。

没有了主备的概念,2个都在工作。

A挂了,会有6个客户端去切换到B,但是B上面的5个还是好的。

B挂了,会有5个客户端去切换到A,但是A上面的6个还是好的。

这就是所谓的 静态负载均衡式 容错。

网友C:
如果需要 透明OPC Server冗余,

那么你需要 购买 一些老外的软件,

例如matrikon 的ORB,和KepServer的 Redundant Master.

每个客户机都要装一个。

他本身去读取2个OPC Server,但是Tag 只需要建立一遍。或者不需要建立Tag。

然后他自己负责冗余切换,然后你的HMI软件,这个时候就不管是力控还是iFix,还是Intouch了。

只管访问 这个单一的OPC Server就行了。

对下面的 2个 OPC Server而言,冗余切换透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