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制作开机时的画面

楼主(2010-04-18):
大侠们:

请教一下,怎样制作触摸屏的开机画面。。。

网友A:
设置里面有开机时的画面,选到10就可以了,也可以在PLC控制中,让PLC首次扫描时将10MOV到寄存器中。

网友B:
上楼正解!不过还是在屏里面做比较好吧!

网友A:
最好在PLC里也做一下,如果寄存器是掉电保持的,那么会切到其他画面

网友C:
估计大家是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他肯定是想做一个动态的,然后能直接切换到工作画面的功能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13761012595

网友D(2010-06-30):
CQD你就为我们讲讲呀

网友E:
是做开机后直接跳转到工作界面吧?

网友F(2010-07-30):
I系列的触摸屏支持开机启动画面,在project manager中,点击下载,选择相应的程序,并勾选中下部的开机启动画面选项,选择合适漂亮的启动画面即可。

网友G:
一般开机初始画面在10中作

网友H:
我也想学学,有高手原意收徒弟吗?

网友I(2010-09-05):
是做开机后数秒后再直接跳转到工作界面吧?

网友J:
很简单,我截了一个图,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网友K:
不同型号的HMI情况不太一样,有些经济型的没有这项功能啊。

网友J:
我的截图主要是使用EB8000的 ,只要是MT6000和MT8000都可以更改开机画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