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制动,直接短接是否可行?

楼主(2010-04-18):
【问题描述】我第一次在系统中增加电机制动功能,同事在直流电机制动中,采用直接将正负两线短接的方式,我在现有的直流电机上亲自试验了一下,效果不错;现在我需要做交流电机(额定功率72KW)的制动,按照直流电机制动的思路,在不加电的情况下,我直接把一个交流电机的UVW三线扭在一起,用手转动电机时明显费力很多,但是我没有加电进行测试,害怕会烧毁电机。

【疑问】我查了电机拖动书,上面讲述的交流电机制动方式都是能耗制动、反接制动等,没有提到直接短接这种制动方式。我觉得直接短接方式很简单,成本也低,但书本上为什么都没有这种制动方式的介绍?是不是这种制动方式有很严重的缺陷?

谢谢大家!

网友A:
只是猜策下,高速运转的电机,你突然让他反转,主轴的强度能坚持多长时间?

网友B:
有这种制动控制方式!

你可以看一下《看图巧学-常用电工电路》的113页就介绍了这种异步电动机短接制动控制电路。

网友C:
这个方法我在550w砂轮机上试验过,感觉没有制动效果。

另外说一下。砂轮机不允许制动的。会令砂轮翻松的。一定要注意,让它自由减速。特别是用变频器拖动的砂轮。最好用自由减速。然后速度跟踪启动。

网友D(2010-06-11):
采用抱闸机构比较好。

网友E:
电机停机时 给 定子绕组的任意亮相 通直流电, 但这个功率要严格计算! 电机产生固定的磁极,实现制动,

网友F:
交流电机采用这种短接法没什么制动力矩,和直流电机不同。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