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触摸屏的程序能够上载吗?

楼主(2010-04-18):
PLC的程序下载上传都可以,可触摸屏只有下载,难倒不能上传?

楼主:
有用过的人吗?给个回复,谢谢了

网友A:
触摸屏程序当然可以上传,在编程软件中应该有选项的。但如果之前编程时设置了密码保护的话,上传时需要输入密码的。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和某些一样,需要带有CARD才可以上传,否则最多上传固件信息,而无法上传程序

网友C:
支持无心123,那屏不管你用什么软件要想上传必须屏上带 存储卡

网友D:
有个卡不就行了。U盘也行。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款的触摸屏,一般S71200配选的是KTP400  600 1000还有TP1500

我仅以KTP1000给你说吧

KTP不支持上传画面,但是支持备份,将KTP1000项目通过prosave备份为psb文件。

跟cpu连接可通过MPI或者PPI连接,均需要设置以下参数:
1、KTP连接接口为1F1B,没有别的选;
2、波特率,默认187500;
3、KTP站地址,默认为1;
4、CPU的站地址,默认为2

网友E:
我们是北京众恒控制工程有限公司,属于西门子自动化方面一级代理商,现在天津成立办事处。为广大新老客户提供现货,节约时间!有需求的客户请联系我们。

经营PLC;S7-200:S7-300产品、网路、电源;S7-400;6GK;通用变频器。。。。。

电话:022-83191060
传真:022-83190161

联系人: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