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575变频报警

楼主(2010-04-18):
单位一台挤出机为55KW直流电机一个月内出现多次报警过流,检查温控装置及机械正常,更换变频器(修复的)后启动马上报警励磁故障,检查电机励磁线圈为50欧左右,经检查备用同规格电机为30欧左右,(两台电机功率及励磁电压相同时,励磁线圈阻值应不超过5欧)认为电机内部励磁线圈有短路(对地)问题,在更换电机后故障消失,正常运行,目前认为电机内部励磁短路(对地)造成励磁电压偏低,电压加在电枢上,引起过流。

网友A:
590与西门子6RA23,24,70系列调速器故障联系13830812651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