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自动循环电路和PLC

楼主(2010-04-18):
设计电路图和PLC程序,要求是在机床自动循环控制中,从A点到B点以快进速度前进,到了B点后以工进速度前进,到达C点停止延时5S,又以工退速度后退,到达B点后以快退速度到A点,又开始这样如此循环下去,按下停止按钮循环结束,若再次按下启动按钮继续沿着上次的位置循环

楼主:
提示一下,快进和快退是用一个快速电机控制,工进工退用一个进给电机控制,建议大家共同讨论写出自己的答案与大家分享

楼主:
我 这里没有画图软件,不能画图,我 想了好久都没有想出来,希望各位大哥们指点哈!!!万分感谢!!!

网友A:
呵呵..好像不是很难呀.

网友B:
这个可以采用PLC的步进指令完成..

楼主:
我 说 的 主要是逻辑电路,这算是一道考技能竞赛题,循环比较好解决,难点 是在按了 停止按钮后,循环立即结束,等下次按下启动后,循环要按照停止前的 状态继续运行,这要考虑几种状态,不 知道怎么解决保持状态的功能

网友C:
你这个用PLC编程,分别定义每个段有个数值,把这个值保存起来,按下循环启动时把这个值在赋回去,靠这个数值就知道你在那段按的停止键了。

网友D(2010-05-24):
这个电路似乎不用PLC就可以实现

网友E:
可以用旋转编码器试试,也满有意思的

网友F:
如果是机床中的那更加简单了,G00和G01再加上宏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G(2010-07-20):
B2010A型龙门刨电气柜改造(590+PLC)技术交流: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