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动与插补

楼主(2010-04-19):
多轴联动与插补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哪位能介绍下。

网友A:
个人理解插补应该是排除加减速段,多轴合成位移为固定的(包括直线和圆弧插补)。

联动或电子凸轮指的是轴之间的运动包括但不限于线性关系,即可以是非线性关系。例如6自由度的平台控制,需要六轴同时动作来达到某个姿态。运动过程轴与轴之间的位置关系很可能是非线性的。

楼主:
能量控制,你好。能否告知你的联系方式?电话或者QQ都行。有些问题需要请教下。多谢了。

楼主:
对:能量控制 关于

个人理解插补应该是排除加减速段,多轴合成位移为固定的(包括直线和圆弧插补)。

联动或电子凸轮指的是轴之间的运动包括但不限于线性关系,即可以是非线性关系。例如6自由度的平台控制,需要六轴同时动作来达到某个姿态。运动过程轴与轴之间的位置关系很可能是非线性的。

对于6自由度的控制,正如你在帖子里说的,必须要求六轴同时动作来达到某个姿态,他们几乎都是非线性关系。这样的话对控制的要求就比较高。在控制器的选择上,似乎既可使用PLC的凸轮控制功能又可使用专用的六轴运动控制卡。不知对这两种方式的优点和不足你有什么见解?

内容的回复:

呵呵,既然提到6自由度平台的控制,我刚好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下:

楼主:
呵呵,既然提到6自由度平台的控制,我刚好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下:对于6自由度的控制,正如你在帖子里说的,必须要求六轴同时动作来达到某个姿态,他们几乎都是非线性关系。这样的话对控制的要求就比较高。在控制器的选择上,似乎既可使用PLC的凸轮控制功能又可使用专用的六轴运动控制卡。不知对这两种方式的优点和不足你有什么见解?

网友B:
事实上现在六关节的机器人(典型的就是焊接)就是这种典型应用。

楼主:
多谢,明天打电话请教。

楼主:
运动控制卡的联动功能是通过单轴控制实现的,也就是说,分别给各个轴写函数进行控制,然后通过统一的参数刷新指令,达到各个被控轴同时开始运动,也就是联动。不知这样的理解正确吗?

网友A:
应该是分别给各个轴写相对于虚拟轴的位置函数进行控制。实际上虚拟轴可以理解成“时间”。虚拟轴线性移动,各轴相对于虚拟轴实现各种函数合成为多轴联动。虚拟轴停止,联动也停止。

楼主:
 “应该是分别给各个轴写相对于虚拟轴的位置函数进行控制”

那就是单独控制了?怎么体现联动呢?难道就是分别单独控制几个具有不同运动规律的轴?

网友A:
这些轴之间在做数学运算时自然是相互关联的。相互关联所以叫联动。不然就是简单的电子凸轮。

楼主:
到现在我都还没弄清楚联动到底是什么?电子凸轮又是什么?哎,怎么这么抽象

楼主:
貌似电子凸轮功能的各个轴之间也有一定的关联吧?

网友A:
电子凸轮起源于机械凸轮,也就是通过算法实现机械凸轮的动作。对于单轴来说就是实现周期性运动。对于联动和电子凸轮拿TRIO控制器程序介绍一下,你就比较好理解了。

FOR I=0 TO 10000

TABLE(I,A*SIN(I*PI/5000))

TABLE(I+10001,B*COS(I*PI/5000))

NEXT I

以上0到10000是第一轴的运动轨迹,10001到20000是第二轴的运动轨迹,这两个轨迹如果是相关的,就是联动。

LOOP:

CAM(0,10000,K,C)

GOTO LOOP

以上这个程序就是单轴电子凸轮,这里K是幅值的比例因子,C是走该轨迹与时间相关的系数。

LOOP:

CAMBOX(0,10000,K,D,20) AXIS(1)

CAMBOX(10001,20000,K,D,20) AXIS(2)

GOTO LOOP

FORWARD AXIS(20)  这句话就是叫轴20向前转

以上假设D是主轴AXIS(20)(虚拟轴或时间轴)一个周期所走的距离,数组0到10000是第一轴的运动轨迹,10000到20000是第二轴的运动轨迹.他们都是对应虚拟轴一个周期所走的轨迹。也就是AXIS(1)和AXIS(2)是对应于AXIS(20)的从轴。通过以上介绍希望你能理解联动及电子凸轮的关系。需要更多轴的联动,无非就是再多做几组数组。

插补相对很简单,例如直线插补:

MOVE(A,B,C,D,E,F)

以上A,B,C,D,E,F是六轴各走的总距离。除去加减速段每个采样周期合成轨迹的距离是常量,各轴的运动分量控制器会自动算出。加速段每个采样周期走的距离是逐渐增加到匀速段的合成固定距离,减速段则从匀速段的(每个采样周期)合成固定距离逐渐减少为零。

楼主:
电子凸轮明白了。那么插补从数学上来说应该怎么解释呢?特别是多轴的插补,像二轴或者三轴的直线插补,因为物理意义很明确,所以从数学上也容易理解;那么对于三轴以上,如五轴或六轴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给定的时间内,各个轴分别走完各自的运动距离?

网友C:
那么对于三轴以上,如五轴或六轴呢?

和三轴一下也没有本质区别.

楼主:
运动控制卡的多轴插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给定的时间内,各个轴分别走完各自的运动距离呢?

网友A:
应该是各轴共同实现一个合成的运动轨迹,这个合成的运动轨迹在匀速段,每个采样周期合成距离是固定的,这样基本可以派生成直线和圆弧插补两种形式。实际上你也可以把插补理解成电子凸轮的特殊形式。说白了,运动控制器,就是运动协调器,也就是协调各轴的运动轨迹,达到整体的完美运动效果。

网友D(2010-07-15):
多轴插补包括直线/圆弧插补:

操作时,只需要设置好相关轴的插补坐标,运动速度即可。运动控制卡/器将根据参数控制相关的轴运动,其每个轴的任意一个脉冲与其他轴都有插补关系,如果是直线插补,可以是任意多轴,其各轴运动将合成一个空间的直线轨迹;如果是圆弧插补,一般只能是两轴圆弧插补,其运动轨迹就是一个平面的圆。当然还有螺旋插补等等。

网友E:
在平面座標 AB任意兩點

同動 從A(Xa,Ya) 兩軸同時啟動 同時到達B(Xb,Yb)  若 AB是走直線=直線插補 AB是走圓弧=圓弧插補

聯動 從A(Xa,Ya) 兩軸同時啟動 X軸 Y軸以其最快速度到達B 或稱個軸獨立運動

实际上你也可以把插补理解成电子凸轮的特殊形式 (若虛擬軸是變速軸 電子凸輪 )

六关节的机器人(典型的就是焊接) 空間的連續路徑

网友F(2011-07-28):
插补与联动之间的关系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运算吗

网友G:
简单的说  一个是规划好自己走。一个是规划好看着走(实时调节)

网友H(2011-12-26):
说了半天  有实际的例子吗

网友I(2012-05-16):
应该说 插补是实现联动的手段,可以这样理解么

网友J:
首先呢  要明确联动和插补不是一概念,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一个东西,所谓联动就是几个轴同起同停,而插补就是几个轴相互协同运动最终实现诸如圆,圆弧,多边形等等的运动轨迹!!!

网友(2014-12-18):
mpc003,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采用新型FPGA设计,集成常用运动控制功能,DIP-30封装,只有芯片般大小,可与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多个模块组网工作可达120轴,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只有十几条指令,使用简单方便。价格80元起!
MPC014微型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可多个控制器组网工作。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提供DLL动态链接函数库,可用于Window2000/XP/7平台二次开发。控制器仅有21条函数指令,输入输出口都带有独立指示灯,是目前全球最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产品,可靠替代运动控制卡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780元起!
MPC024脱机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下载指令,8000条指令存储空间。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入输出口都带有独立指示灯。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带逻辑指令,带端口交互,可通过PLC,开关控制组成运动控制系统。提供MPC编程软件,控制器仅有15条指令,易学易用。,可靠替代运动定位模块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780元起!
联系电话:0755-32912587 ,详细资料请到产品官方网站www.mpc000.com下载。

网友K:
您加我QQ995971182,我们公司是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