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升机构变频器一拖多的切换问题。

楼主(2010-04-19):
目前在大车或小车运行机构中,变频器一拖多个电动机已经很多见了。至于升降机构也有采用一拖多的控制传动方式,比如有主副钩的机构,为了节约成本,可以用一只变频器拖两只电动机,输出采取接触器电源转换。利用变频器的第二电机参数输入,可以完成这一功能。目前有一设备是2个吊钩,为了节约成本。我想利用变频器一拖多功能,想把两只升降电动机和大车运行电动机进行相互切换工作,前提是某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电动机工作。请问这样能实现吗?一般变频器只有第二电机参数,这儿有三只电动机。那第三电机参数该怎样设置呢?

网友A:
不行了吧,没有第三套参数

网友B:
通过通讯方式,修改变频器参数实现多套。我觉得这样节约并不安全。还是多考虑一下,毕竟是起重设备。安全第一。

QQ:1012002703

网友C:
什么变频器?ABB的好像最多两个

网友D:
扯蛋!吃饱了没事干!

这样安全吗?不是常说安全第一啊

网友E(2010-08-19):
说话真的跟放屁一样的,如果你们公司连这钱都要省,那还搞个屁.出了事情你100个变频都换不回来

网友F:
我现在也碰到与楼主同样的问题,我是起升与走行电机间进行切换,起升、走行都是两个电机,目前还在厂家做试验,不过有成功使用的先例,安全生产是主题没错,但要正式。

网友A:
两个切换我都做过,不是什么问题了,但3个参数的话,据说国产英威腾CHV190系列在振华港机上用过,有4套参数,但参数间切换有1.8秒左右的延时,楼主可以问问英威腾看看

楼主(2010-11-27):
同意楼上的看法,安全第一。不过现实中确实有这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