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在开环模式下哪个更优越?

楼主(2010-04-19):
在起重行业中,很多变频改造项目,都是绕线电机,一般不更换,而采取转子短接,安装编码器很不方便,所以一般采用开环控制,是选择矢量控制还是转矩控制更优越?其代表厂家就是施耐德atv71和ABB的ACS80,大伙给点意见?

网友A:
DTC   ABB的ACS800系列变频器在开环下效果会更好

网友B(2011-03-22):
对:spoon 关于DTC   ABB的ACS800系列变频器在开环下效果会更好 内容的回复:DTC 对电机模型还是比较依赖的,在电机铭牌数据真实的情况下,性能不错,比矢量控制优异。

网友B:
1、异步电机的转矩大小决定两个因数:

1)转差;

2)电压;

网友B:
2、所以转矩控制模式有两种控制式:

1)控制转差;

2)控制电压;

网友B:
3、对于变频器只能通过它输出的频率(同步转速)、电压来改变输出转矩的大小;

4、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输出电压保证磁场恒定,通过转差控制模式;

5、需要短时过载转矩的情况下,可以短时提高电压的方式提高电机短时过载转矩的能力;

网友B:
6、我的说法简单明了、具体、有可操作性。

网友B:
楼上所述,与楼主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啊!

你的既不用矢量控制又不用DTC控制,只靠控制电压和转差的变频器哪里去买啊?你有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上所述,与楼主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啊!

你的既不用矢量控制又不用DTC控制,只靠控制电压和转差的变频器哪里去买啊?你有么?

1、你是从概念讲的;

2、我是从原理说的;

网友B:
3、任何变频器输出的都是频率、电压可调的三相正弦交流电;

4、所以控制电机的任何参数,都是从变频、变压两个途径完成的,且只有这两个途径,没有别的;

网友C:
ATV71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安川也可以,ABB ACS800不知道使用效果如果,采用的是DTC控制

网友B:
5、变频的结果是同步转速的变化,对于异步电机就是转差的变化,对于同步电机就是功角的变化,转矩与转差(功角)成正比;

网友B:
6、变压的结果,是电机磁场强弱的变化,它的平方与转矩成正比。

网友B:
7、所谓的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只是个概念操作的问题,如果谁用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的概念否定变频、变压的原理控制,那是无知的原因;

8、所谓的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只能和电机原理、变频、变压原理一致时,才是真正的可操作的控制!

网友B:
各家变频器各有所长,

安川在小功率港口机械份额较大,天津有家中国总代理。

ABB在大功率的浮吊及卸船机龙门吊等应用较多。

ATV71 是后起之秀,施耐德-东芝收购的一家奥地利公司,据说性能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安川在小功率港口机械份额较大,天津有家中国总代理。ABB在大功率的浮吊及卸船机龙门吊等应用较多。……

1、中国的技术人员在起重设备的变频改造中,分明知道绕线电机的过载能力强,非常适应起重场合,变频控制的过载能力差,又不节能,不安全,投资、维修费用高;

2、但是却把变频改造当作“先进科技”技术用。

网友D:
ACS800 效果好

网友B(2011-06-30):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铁戟沉沙 的回复内容:

……安川在小功率港口机械份额较大,天津有家中国总代理。ABB在大功率的浮吊及卸船机龙门吊等应用较多。……

1、中国的技术人员在起重设备的变频改造中,分明知道绕线电机的过载能力强,非常适应起重场合,变频控制的过载能力差,又不节能,不安全,投资、维修费用高;

2、但是却把变频改造当作“先进科技”技术用。

内容的回复:老刘同志,要以事实为依据哦!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网友E:
给楼主补充一下:把"在开环下"改为"在无速度传感器下",矢量控制和DTC控制没有工作在开环下的。

网友E:
绕线电机串电阻是五十年代的技术,当时是从苏联引进的起重机技术。从九十年代末期,国内的厂逐步开始用变频了,我记得当时用的安川的,其它牌子不清楚。现在已经不做起重这一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绕线电机串电阻是五十年代的技术,当时是从苏联引进的起重机技术。……

1、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是通过改变异步电机机械特性实现调速的;

2、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启动电流小,启动转矩为异步电机最大转矩,过载能力最强;

3、是起重机行业专用的动力设备,安全可靠,维修简易,费用低廉,性能好;

网友B:
4、由于异步电机能自动运行在电动与发电两个状态之间,正转起吊和反转发电降落自如,停车抱闸制动,即节能,更安全;

网友B:
5、变频调速后,绕线电机的这些优势没了。

网友B:
6、Luedong把绕线电机描述成一个落后的老爷设备的样子,才是不科学的!

网友B:
7、如果哪个企业在起重机上改变频调速,你最好去实地调查一下,让那些操作工告诉你改好还是不改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关于7、如果哪个企业在起重机上改变频调速,你最好去实地调查一下,让那些操作工告诉你改好还是不改好?

老刘你生活在石器时代啊!按你所说振华(ZPMC)就是骗饭吃的,全球80%的港口机械都是他家的。

你见过4500T的浮吊么?知道“华天龙”号么?你见过的最大的吊车是几吨的?见过4台绞车主从应用,拉一个负载么?

按你所说转子串电阻,负荷分配如何让实现呢?

网友F:
50T以下的根本就没必要改变频操作规则国内几十年经验,经久考验。因为接触器控制一般的普通电工就能完成日常维修工作,快而省。起重机行车工作中震动是非常大的变频器故障率是不低的,一旦出现问题就只能撂在那里,等待。几百吨的另当别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关于50T以下的根本就没必要改变频操作规则国内几十年经验,经久考验。因为接触器控制一般的普通电工就能完成日常维修工作,快而省。起重机行车工作中震动是非常大的变频器故障率是不低的,一旦出现问题就只能撂在那里,等待。几百吨的另当别论。

同意楼上说法,不是所有场合改变频都合适。

但变频器已经在很多大功率领域广泛应用了。仅以提升类应用为例:矿井提升,石油钻机,定位锚机,港口机械,龙门吊,浮吊.....等。老刘对所有这些视而不见,装疯卖傻。如他真是老师,岂不误人子弟耶?非只为矢量 DTC之争!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已经在很多大功率领域广泛应用了。仅以提升类应用为例:矿井提升,石油钻机,定位锚机,港口机械,龙门吊,浮吊.....等。……

1、不管是大功率、小功率,改变频器的结果都是不节能、过载能力下降、安全性可靠性下降、不易维护是基本事实;

2、如果你认为我上边说的不是事实,你能说出理由来???

3、如果你说不出理由,那就是你在明知有问题的情况下兜售变频器,危害企业安全和利益,你的行为值得怀疑!

网友B:
4、DTC和矢量是概念操作,其实质一样是通过变频、变压,实现负载需要的电机的机械特性和速度,没有本质的差别!

网友B: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铁戟沉沙 的回复内容:

………变频器已经在很多大功率领域广泛应用了。仅以提升类应用为例:矿井提升,石油钻机,定位锚机,港口机械,龙门吊,浮吊.....等。……

1、不管是大功率、小功率,改变频器的结果都是不节能、过载能力下降、安全性可靠性下降、不易维护是基本事实;

2、如果你认为我上边说的不是事实,你能说出理由来???

3、如果你说不出理由,那就是你在明知有问题的情况下兜售变频器,危害企业安全和利益,你的行为值得怀疑!

内容的回复:如你刘大师所说,在不用变频器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普通鼠笼电机的满载启动呢?更别提过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在不用变频器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普通鼠笼电机的满载启动呢?更别提过载。

1、用的是绕线异步电机,串电阻启动,电流小、力矩大、过载能力强,比变频软启动还好;

2、变频软启动的过载能力差。

网友B:
对:刘志斌 关于

引用 网友B:

……在不用变频器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普通鼠笼电机的满载启动呢?更别提过载。

1、用的是绕线异步电机,串电阻启动,电流小、力矩大、过载能力强,比变频软启动还好;

2、变频软启动的过载能力差。

内容的回复:你见过串电阻启动,电流小了,力矩反而大了,过载能力还强了的现象?!转子串电阻启动,我第一次见是在15年前,水泥厂。560KW以上的电机(风机)都用的是6KV,大的串水电阻,小的串频敏变阻器,但启动完成后,电阻是要切除的。串电阻是为了降低启动电流,免得对电网冲击太大。串了电阻,电机的特性曲线变软了,怎么反而过载能力强了呢?

老刘真神人也!

网友E:
我原来做的起重机串电阻启动,所有有电阻串上时启动力矩小,用于绷紧钢丝绳,切除电阻后,力矩变大,速度升高。随着电阻的切除,速度逐步升高! 串电阻启动,电机的最大转矩没有改变。这个转矩,达不到ABB的DTC控制的300%最大输出力矩! 还绕线电机串电阻启动转矩大呢?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串电阻是为了降低启动电流,免得对电网冲击太大。串了电阻,电机的特性曲线变软了,怎么反而过载能力强了呢?

老刘真神人也!

1、绕线电机串电阻改变电机机械特性曲线,使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变软;

2、绕线电机串电阻改变电机机械特性曲线,使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变软,提高了启动转矩,降低电机启动电流;

网友B:
3、绕线电机串电阻改变电机机械特性曲线,当电阻大小合适时,可以使启动转矩达到异步电机的最大转矩,这时启动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3倍;

网友B:
4、绕线电机串电阻改变电机机械特性曲线,使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变软,不是转矩变小,而是负载变化时速度变化很大,这就是串联电阻实现连续调速的依据;

网友B:
5、“电机的特性曲线变软了,怎么反而过载能力强了呢?”,这说明你不懂串联电阻改变机械特性曲线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串电阻启动,电机的最大转矩没有改变。这个转矩,达不到ABB的DTC控制的300%最大输出力矩!还绕线电机串电阻启动转矩大呢?呵呵

1、串电阻启动,电机的最大转矩没有改变。

2、串电阻启动,可以提高启动转矩,使启动转矩等于电机最大转矩;

3、电机的最大转矩一般是额定转矩的3倍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原来做的起重机串电阻启动,所有有电阻串上时启动力矩小,用于绷紧钢丝绳,切除电阻后,力矩变大,速度升高。……

1、“电阻串上时启动力矩小”,这个说法不对,说明Luedong不知道机械特性曲线;

2、启动速度当然小,但力矩大加速度大,随着速度增大力矩减小,直到与负载平衡在较高速度上平衡运行;

3、力矩与负载平衡,每切除一级电阻后,力句变大,又开始加速,速度升高,力矩减小,直到与负载平衡在更高速度上平衡运行;

网友B:
4、“所有有电阻串上时启动力矩小,用于绷紧钢丝绳”,那是速度小,负载也小,当然力矩小,就好像你用力检一张纸时的力小,检一块石头你用力大一样;

网友E:
刘老师,又开讲了!你说这个人不懂、那个人不懂,很权威嘛!

网友E:
起重机的绕线电机串电阻启动过程,我觉得你刘老师还真不是很清楚!你要清楚的话,就画个图给讲讲!你要讲不了,就虚心点,我画图讲给你,让你学习学习,免得你胡言乱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画图讲给你,让你学习学习,免得你胡言乱语!

画吧!

网友E:
刘老师你只要说对此不是很清楚,我就画出来给你讲解! 你要是清楚,请你画出来解释一下你上面说的那一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刘老师你只要说对此不是很清楚,我就画出来给你讲解!你要是清楚,请你画出来解释一下你上面说的那一堆!

你画出来,我看你混在什么地方?想帮助你!

网友E:
刘老师这么清楚,你来画图解释!

网友E:
刘老师要不清楚就说出来,我再画图解释!

网友E:
转子串电阻调速在我的交流调速知识里面,属于最基本的东西,不需要你帮助。刘老师你多虑了!你给大家来点图例讲解,这才是正事,对照图例看看你前面说的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转子串电阻调速在我的交流调速知识里面,属于最基本的东西,不需要你帮助。刘老师你多虑了!你给大家来点图例讲解,这才是正事,对照图例看看你前面说的是否正确!

1、你不清楚,因为你知道的理论有问题,例如你说的“有级调速”就是错的;

2、你来张图,我想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E:
你自己的结论请你自己用图例或公式说明!如果我拿个教材的图例和公式给你看或者解释给你,你刘老师会说教材是错误的! 所以请你自己提供!

网友G:
呵呵,你们在这里又干上了。还是讨论楼主的问题吧,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B:
对:刘志斌 关于

引用 网友E:

我原来做的起重机串电阻启动,所有有电阻串上时启动力矩小,用于绷紧钢丝绳,切除电阻后,力矩变大,速度升高。……

1、“电阻串上时启动力矩小”,这个说法不对,说明Luedong不知道机械特性曲线;

2、启动速度当然小,但力矩大加速度大,随着速度增大力矩减小,直到与负载平衡在较高速度上平衡运行;

3、力矩与负载平衡,每切除一级电阻后,力句变大,又开始加速,速度升高,力矩减小,直到与负载平衡在更高速度上平衡运行;

内容的回复:老刘你说的这种串电阻的无级调速在哪里有实际应用?如果要求你0--1500rpm(以四级电机为例)任意一点都能输出额定转矩,都要求工作在稳定工作点,你的转子电阻如何调节?搞几个大滑线变阻器么?如果500KW 690V的电机你的电阻功率是多大?反而会更节能么?工频供电,你靠串电阻让电机工作在低速,你的滑差是多少?!效率反而会很高么?!

网友B:
对:宁波 关于

呵呵,你们在这里又干上了。还是讨论楼主的问题吧,我也想学习学习

内容的回复:就是!楼主问的是ATV71 与ACS800那个好!

如果是矢量控制与DTC比较,应该用6SE70与ACS800比。

ATV71是施耐德-东芝在2005年收购的奥地利杂牌,性能不知,但可能会便宜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老刘你说的这种串电阻的无级调速在哪里有实际应用?如果要求你0--1500rpm(以四级电机为例)任意一点都能输出额定转矩,都要求工作在稳定工作点,你的转子电阻如何调节?……

1、请问变频器是无级调速,调速时为什么要设加减速时间?

2、也就是说,无级调速,与实际调速时,在那个特定速度上的运行不矛盾;

3、在起重吊车上,一般三段速足够满足调速的需要;

4、不管是变频调速,还是串电阻调速,都是一样的!

网友B:
5、也就是说起重吊车不会“要求0--1500rpm(以四级电机为例)任意一点都能输出额定转矩,都要求工作在稳定工作点”。

6、对于“要求0--1500rpm(以四级电机为例)任意一点都能输出额定转矩,都要求工作在稳定工作点”的场合,绕线电机串电阻调速满足不了!

网友B:
对:刘志斌 关于

5、也就是说起重吊车不会“要求0--1500rpm(以四级电机为例)任意一点都能输出额定转矩,都要求工作在稳定工作点”。

6、对于“要求0--1500rpm(以四级电机为例)任意一点都能输出额定转矩,都要求工作在稳定工作点”的场合,绕线电机串电阻调速满足不了!

内容的回复:你只有最后一句说对了!

网友H:
誰對誰不對??????????

网友B:
对:sophymei 关于誰對誰不對?????????? 内容的回复:自然是老刘认为他自己对!哈哈!

网友B:
串联电阻调速,电阻连续变化,速度连续变化,所以这种调速的性质为连续调速!

网友B:
对:刘志斌 关于

串联电阻调速,电阻连续变化,速度连续变化,所以这种调速的性质为连续调速!

内容的回复:比如690V 600KW的主钩起升电机,你串什么样的电阻,如何连续变化?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
对:刘志斌 关于

串联电阻调速,电阻连续变化,速度连续变化,所以这种调速的性质为连续调速!

兄台和这老家伙又卯上了,他最后会说---我说的连续和你说的连续不是一回事!

哈.....

内容的回复:比如690V 600KW的主钩起升电机,你串什么样的电阻,如何连续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比如690V 600KW的主钩起升电机,你串什么样的电阻,如何连续变化?

1、主钩起升,适宜多段速调速;

2、可以采用多级串联电阻实现多段速运行,比变频器多端速运行要安全可靠;

网友B:
对:刘志斌 关于

引用 网友B:

……比如690V 600KW的主钩起升电机,你串什么样的电阻,如何连续变化?

1、主钩起升,适宜多段速调速;

2、可以采用多级串联电阻实现多段速运行,比变频器多端速运行要安全可靠;

内容的回复:一笑而过,孔子说:三八 二十三!没错,三八就是二十三!

网友J(2011-08-07):
对:刘志斌 关于

引用 网友B:

……比如690V 600KW的主钩起升电机,你串什么样的电阻,如何连续变化?

1、主钩起升,适宜多段速调速;

2、可以采用多级串联电阻实现多段速运行,比变频器多端速运行要安全可靠;

内容的回复:您这种方法,需要电阻数量惊人,切电阻用的接触器容量惊人;在以后维护中需要更换制动器刹车片的频率惊人;对制动器的要求更是高。以后的维护人员更换正反转接触器和切电阻接触器的频率更是惊人!

网友J:
我认为如果电机铭牌准确的情况下,ACS800的DTC会更好一点

网友J:
如果是有抓斗功能的起重机,不建义用开环,你要么加编码器,要么不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您这种方法,需要电阻数量惊人,切电阻用的接触器容量惊人;在以后维护中需要更换制动器刹车片的频率惊人;对制动器的要求更是高。以后的维护人员更换正反转接触器和切电阻接触器的频率更是惊人!

1、没有你这样的做法,一般三段速中、低、高就搞定;

2、就是变频器调速,也不会一个一个频率的往上走,知道加速时间的设置吗?

3、改造后,大多数操作工不习惯变频调速起吊速度慢!

网友K:
在起重上有些现象是公认的,但跟变频界的共识是背道而驰的。

ABB的DTC。转矩响应快(铭牌要准,自学习要做),电机状态更新是微秒级的,应该做开环起重是最好的。

但实际呢,ZPMC说安川的G7要比ACS800不爱坏。ATV71是个杂牌军。也有筑路机械的说它比ACS800还好。

所以产品好不好,调试很重要。

网友K:
楼主详述一下绕线电机改变频的方式,如什么转子短接。最好有图。

网友L(2011-09-07):
姓刘的在这瞎扯什么呀,你说的驴唇不对马嘴,还是前清时候的理论,什么是矢量什么是DTC你说说原理,算法就不为难你了,我们国内就没有几个能搞明白的,不然国产变频的性能为啥还是不行

网友M:
我估计你说开环是无速度传感器模式,我感觉DTC在这方面稍稍优势点,对电机模型准确度的依赖比矢量控制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