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A540L-S375K 跳E15-01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10-04-20):
今天去客户那边修一台三菱变频器型号是A540L-S375K  已查出是驱动电路板坏,故障是E15-01 异门电路异常  这台机子已用了快10年了 我想请教一下高人,怎么维修才能处理些板子问题,请知情者指引高招。谢谢!

楼主: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是专业维修变频器的吗?

楼主:
是的! 因为三凌变频器的机子接触的少所以。。。。怎么了?能指教指教麻 大侠

网友B:
E15 -01  这个故障确实是驱动板故障 不过你应该解决不了, 上面有一块采样电路和检测回馈电路在一起那部分有问题,因为电路太细,说也说不清楚 自己看是好好检查下  技术咨询150521173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E15 -01  这个故障确实是驱动板故障 不过你应该解决不了, 上面有一块采样电路和检测回馈电路在一起那部分有问题,因为电路太细,说也说不清楚 自己看是好好检查下  技术咨询15052117309

好的

我在查查 非常感谢

网友C(2020-02-24):
故障代码E.15不是驱动板故障!该代码包含以下故障:

刹车装置散热器过热

直流保险丝熔断

输出过电流

冷却风扇电源故障——小窗口显示代码 08

一般过流

散热器过热

门极电源故障

上述故障应该不难排查,都在驱动板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