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问题 急!急! 高手指教

楼主(2010-04-20):
 我用的西门子400的PLC 现在能通信上 就出现下面2种情况.

         我打开同一程序中的两个块.一个块我在线运行的时候能看见运行状态,但是另一个块看不到运行的状态,就是看不见那个是通的那个是断开的.但是奇怪的是下面显示在运行,就是一个横条绿的不动,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是没有运行的状态吧

楼主:
我点了那个眼镜的 就是看不见状态

网友B:
     可能是你PG的程序与CPU内的程序有差别,但其无法在线监控状态。绿条不动只是表示PG与CPU连线正常,但没有在线时时监控哟。你将CPU内的程序更新到PG后再试试看

网友C:
听说是西门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