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屏的无线通信怎么实线

楼主(2010-04-20):
现在我想用台达的屏A57G与台达ES或EH的PLC做无线通信,但不知道硬件都选什么,主要是通信用件,,屏与一个PLC  232通信,在与别一个PLC做无线通信,因为现场无法布通信线,30米以下,知道的朋友能否告诉下,谢谢

楼主:
看样现在这个问题还是难问题了

网友A:
不清楚蓝牙模块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清楚蓝牙模块是否可行?

不行距离和环境用这种模块效果都不好,以前试过在十多米还可以.太远就不行了,还要得谢谢你

楼主:
以前用过数传电台,但现在黑龙江省找不到代理商了,外地的现在又不敢用,

网友B:
WWW.AUTOMATE-ACE.COM 上海汇贤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欢迎来电咨询。我公司代理工控产品及售后技术支持:以色列(UNITRONICE"优你强")OPLC、英国(WEST)温度控制器、德国(HENGSTLER)编码器、计数器,美国(Dynapar)编码器,(Honeywell)记录仪、(BANNER)传感器,光电液位开关及控制器等。
该产品是集OPLC,HMI,多回路PID温度压力与程序控制,高速计数,流量,张力,重量测量为一体化的多功能控制可扩展的控制系统..
10:提供免费产品测试与技术服务.
重量与张力测量扩展模块:多达2个
适用于:水处理,报警系统,交通信号控制,自动化加工,包装塑料机械,建筑与环境监控,热处理,加工(温度,压力,水位,重量,张力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21-61112468 传真:021-61112467 手机:15921291807 邮箱:xf125125@163.com

网友C:
很好办,

触摸屏用带以太网的,PLC加以太网模块,

屏和PLC的网口都装一个无线路由器,两个无线路由器桥接起来。触摸屏就可以透过路由器的无线访问另一台路无线路由器下的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