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加工时自己上抬(应该是伺服电机参数问题),希望高手们帮忙一下

楼主(2010-04-20):
如题,本人在雕刻浮雕的时候,Z轴在加工的过程中自己上抬,比如刚开始雕刻时深度是2mm,再往后就是1.5mm;

只是知道可能会是伺服电机的问题,

希望各位高手,给出自己的经验或者是看发,

网友A:
可能是干扰问题,能否在加工中在驱动器上监视指令位置或实际位置,看看有没有变化,或者变化与实际的高度变化是否一致?

楼主:
公司同事指出可能是PID参数设置有问题,请问比例、积分、微分中什么参数会直接影响

网友B:
具体我没接触过机床,但如果是pid的话,应该是比例

楼主:
又加工了好几遍,没有再出现上述问题,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