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问题 高手出来呀 !高手出来呀 !高手出来呀 !

楼主(2010-04-20):
我用的西门子400的PLC 现在能通信上 就出现下面2种情况.

我打开同一程序中的两个块.一个块我在线运行的时候能看见运行状态,但是另一个块看不到运行的状态,就是看不见那个是通的那个是断开的.但是奇怪的是下面显示在运行,就是一个横条绿的不动,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块没有调用,只有调用时才能看见运行状态。

网友B:
 我仿真程序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只有在OB1组里,在能看到运行状态,请问怎么调用呢!!!在FC1 各其它都不行!!!

网友C:
首先要有充足的条件,还有程序是否还要再完美一点。

                                                       曾母暗沙自动化网店欢迎你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QQ:9751315

网友D:
这个问题,西门子已经解释过了,调用的话只能出现第一个块的状态,目前德国那边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