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历史曲线不能长时间保存?

楼主(2010-04-20):
我在MCGS做了个历史曲线记录,第一次运行了近3个月就失灵了,表现为趋势画面没有曲线。把硬盘上的趋势文件(文件大小有900多M)删除或重命名,再进入运行环境,趋势记录就正常了(但是以前的数据记录都没了)。更令人不解的是目前只能记录不超过7天的数据了。注:组对象已设置为“永久存储”。

请问各位,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又赢了,呵呵

网友:
这是因为软件自身产生的是ACCESS小型数据库,当数据量变大后会引起数据库不稳定甚至崩溃的现象,建议你就数据提取到SQL数据库中处理!

楼主:
谢谢LS的朋友。

提取到SQL,麻烦大了~~~

网友A:
请改用建马公司的组态软件吧,用自定义文件存储,一天一个文件,用不失效,完全自己控制。下面就是他的温控曲线展示,请大家撇砖,email:sanyuanw@public3.bta.net.cn

网友B(2010-06-07):
这样的问题 我也遇到了,现场的access数据库已经打到0.99G了,历史曲线总是莫名其妙的丢失,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行

网友C:
新问题

我的关注下

不会

网友D(2010-12-02):
mcgs导出历史报表非常麻烦

网友E:
使用SQL Server来做数据库吧

网友F(2012-12-20):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技术支持说改用SQL的数据库!汗,不知道有没有相似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