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棒图组态求助

楼主(2010-04-20):
小弟刚刚接触西门子触摸屏,关于棒图的组态,想请教各位高手!

我建立了棒图,如图

最大值,最小值设置都没有问题,关键是上限值和下限值的设置(也就是红色箭头和黄色箭头所代表的数值),在棒图的“属性设置”中,我没有找到相关的选项,下图中只有最大值、最小值,以及棒图显示数值的设置

图中变量b是最大值,变量a是最小值,变量x是过程值,我的理解对吧?
与上限值和下限值的选项我只找到如下菜单
但是关于上限值和下限值具体数值的设置我却始终没有找到相应的菜单,还希望各位大哥指点迷津!!!!
小弟先谢过啦!!!

网友A:
PLC&变频技术群:8749567

网友B(2010-06-10):
你可以把a和b设为内部变量,直接在屏上用IO域定义即可,X一般为外部变量